一台17纯平的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06-27):
一台型号为775F的17寸纯平显示器,故障现象表现为白屏,测开关电源各路输出其它均正常,就是80伏电压输出不正常,80伏实际输出为120伏,换过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此路输出还是120伏。
请问一下高手,显示器白屏是不是由这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80伏的电压是因为哪个元件不良变成120伏的?

网友:
是不是80V到尾板的视放芯片之间的限流电阻开路了,使80V空域,所以电压升高。

网友:
视频放大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