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0 场管代换

楼主(2010-06-27):
有谁知道华硕主板的管子3110可以用其他什么管子代换
华硕
华硕主板

网友:
somber
的帖子
坏板上面CPU供电处 N沟道的MOS管都可 以
小鱼学维修
这个不是MOS管

网友:
可以了 我用3148代换了

网友A:
场管只要沟道一样,大小一样基本都可以互换的

网友:
师兄说3148行啊,换了OK

网友B(2010-11-27):
谢谢 我也遇到了这种麻烦

网友:
楼上的名字叫我很不爽...

网友:
报废的主板上 差不多的地方拆下来的都行的

网友(2011-05-20):
换上试试。

网友(2012-06-27):
3110是场管吗! 是个IC 哦

网友C(2012-12-21):
3110配合ADP3181电源管理。我只想知道3110的8脚定义

网友C:
3110是8脚场管

网友C:
有人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C:
本来AUSU的板子上有4组CPU供电被我拿掉一组上下管。现在的CPU核心电压0.8V对地电压。就是没法到1.4V不过有4个3110的控制芯片。部知道那个一组管子拿掉。这个3110要不要拿掉。因为每个3110管理一组上下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