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NV40 触发掉电。

楼主(2010-06-27):
机型:长城 NV40  广达代工的主板。AMD芯片组,AMD的CPU。
故障:触发后电流到0.37A左右掉电!
维修过程:检查主板无大短路(大电感,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的)。触发瞬间测量电压。3V  5V  1.8V CPU等电压均有。唯独北桥旁边的电感无电压(猜测想是vccp 1.5V电压的电感)。相连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第一行是8116L  第二行好像是9HBC 二行有点模糊。4*4的16条正方形的小东东)

请问大家有没有此芯片的引脚定义或者此主板的电路图
版号:DA0Z07MB6E0 REV:E

网友:
比我还懒 ,,,,百度下呀!自己找不到在发求助哦  你这个很好找。。。

网友:
就是因为找不到了才到这发帖子的。发个帖子要那么多字,多难打呀!
百度,谷歌,alldatasheet.com  datasheet5.com  ....找了好些确实没有找到,哪位有的希望能提供

网友:
先加焊一下再说

网友:
那小芯片加焊过

网友:
先待机时侧一下这个芯片的各引脚电压,然后开机再测一下各引脚电压,比较一下,也许可以判断出这个芯片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