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ML主板启动到LOGO,键盘灯闪过后就自动重启

楼主(2010-06-27):
如题。这是一款联想品牌主机的板子,由技加代工。
1、客户说是打雷后就点不亮了。
2、看看板子上没有明显的雷击痕迹,首先做清洁,再摘网卡芯片,上电-----可触发,挡00,SB升温快,测AGP供电0.6V.断电。
3、测量Q47的G-S间电阻很小,Q46正常,更换Q47。再上电,AGP电压有1.54V,开始跑字,SB温升已正常。跑到26,亮屏,显示联想的LOGO,键盘灯闪了一下,以为好了,但是马上黑屏,自动重启........反复如此。
4、到GA官网下载BIOS,刷新,再上电......涛声依旧。
     至此,就怀疑SB不良。
     有经验的大大们请支招,小弟先谢谢了!
     除了换SB,这板是不是就没戏?

网友:
看下内存要求是否达到了。
扎下AGP总线

网友:
摸下还有发烫的地方不,网卡的供电也要拆掉。
打USB  PCI总线的值如果 有不对的就是SB坏了,

网友:
查一下北桥工作条件,还有内存工作条件还有供电,被雷击过要仔细检查。

网友:
我前二天也接过这块板,原来雷电从网卡进。烧了网卡后从北桥出,再把显示器也烧了。(当然moden也挂了。。。)换了网卡能开机,打usb,pci14阻值正常。但北桥短路了。没有设备换桥,报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一下所有USB数据线  PCI总线 BIOS总线  IDE数据线的值来判断SB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的回复!
我打了下SB的AD值,32条全部一致(约500欧),马上就去查查USB和IDE。
有结果随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