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4400

楼主(2010-06-27):
   机器是进系统运行慢的现象,在系统里CPU显示982MHZ  做了以下工作:

               1.换了CPU   内存  HDD
               2.用了原装的全新的电源
               3.不同的版本的系统做了无数次
               4.裸板上HDD运行还一样的
               5.在COMS里CPU频率是对的  1.66GHZ
各位大虾们指导指导

网友:
  南桥的a20m这一路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在修    换下南桥看看   我也判断是南桥
   希望成功

网友(2010-07-30):
换个正常使用的电源吧,我的同样现象,测试电源电压偏低,换新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是你的电源检测出问题了
也就是中间那一个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