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80-EB故障

楼主(2010-06-27):
插电源后屏幕显示无信号,接主机显卡就黑屏,背光灯同时灭。拔掉视频线就又出无信号,谁修过这故障?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应该VGA那头子的旁边,你加热看看。

网友:
也许是分辨率的事,显示器不支持那分辨率,也会黑屏的。把分辨率调到最低,在试试

网友:
根本就不是分辨率的事,你调成800 600都没用,这也太小儿科了吧?

网友:
VGA那头子的旁边,加热后故障仍旧。

网友:
不插视频线时,指示灯是蓝色,插后不亮,指示灯是橙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