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10M B+对地短路(已修复)

楼主(2010-06-27):
联想旭日C410M  B+对地短路

1。先查B+如何产生。

先测量发现,PQ1 的3P 为6。68V 。因为是3P前面是并联的,所以过来的电压都应为VIN (19V),拔下,PQ1测量3P电压正常。

2。PQ1的1P 对地打阻值短路。用烧的方法,电流控制在6A,摸主板上发现PQ22有微烫,拆下后还短,与是拆下离其最近的PC51后阻值正常。

  更换PC51后OK,上电显示。

LA-3781P IHLVX[C460A 旭日C462M].pdf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出短路的地方,就上电烧吧

网友:
我还换了,PQ1了,拆下测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