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寻址

楼主(2010-06-27):
      请叫各位师傅一个:

                          CPU寻址到EC的LPC LADO--LPCLAD3时  我用示波器
                          上面只有3.3V  而没有跳变对吗。还有我怎么可以判断寻址
                           以到了CE呢   如果到了EC  我有怎么判断到了BIOS呢。在
                           BIOS上的什么脚去测量。示波器上时怎么变化的

网友:
没有跳变肯定不对撒。BIOS挂在LPC上的寻址到了EC也就到了BIOS,BIOS挂在XBUS或SPI上的就要测XBUS或SPI上有没有波形判断寻址信号到BIOS没有

网友:
LPC上面,应该有波形,不过,波形的幅度比较小,如果是想判断有没有跑码,可以试着拿下CPU与上上CPU,通过示波器来比较,一般一瞬间会有一个微小的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