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AP40那个8脚上用的启动电阻

楼主(2010-06-27):
18k的启动电阻找不到,可以用两个10k的串联,组成20k的行吗?1200AP40那个8脚上用的启动电阻

或者单用一个20k的,可以吗?

是不是单用一个比较好一点!

网友:
都一样的有单个的就用单个的,20K可能电压会低了点,如果不能起动就用个15K的。

网友:
在这个图中,r603换成12K,ic601没有换,q601换了,保险换了,原机是雷击后出的问题,不显示,
通电后直接掉市电保险开关,板子上的保险,没有烧,q601又烧了!
问下,ic601坏能否引起这个问题(掉市电保险开关,板子上的保险,没有烧,q601又烧了)!

网友:
这个电阻要求用相同的代换,,,启动电阻很关键,,否则电源管不会工作的

网友:
启动电阻最好还是用原阻值的 代换。因为市电经常波动,电压低时可能启动不了。

网友:
开关管坏了IC好多也一起坏的,那个电阻先用大的代不能开再用小的。变压器有没发烫?

网友:
目前没有此ic,淘宝上已定购元件,等待中

目前做个推断,雷击的话,是不是这三个元件坏其他的可能没有坏!

网友:
这个电阻不重要,用几十K的应该都行。

网友:
坏的零件多的 一般还是换个新板 可靠 价格又不高   以免几天又坏了

网友:
配件回来了,换上以后电源板有电,电阻用18k原值代换的!
但是开关一闪就灭,在一瞬间的时候屏也没有点亮!然后按屏开关就没有反应了,除非把电源线拔了再插上,就是这个现象重复一遍。
应该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