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屏暗

楼主(2010-06-27):
手上 有1HP DV2000笔记本 屏暗!外接正常!实测 与高压板连接的 屏线  只有 1组19V 其他 2组 电压无!屏线OK 屏幕OK!请高手 指教!在线等!急!!!!!!!

网友:
高压板上的控制信号有没有呢?如果没有就往下查啊

网友:
控制 信号 也没有!

网友:
高压电工作条件是供电,接地 开启  和调节,  少哪个修哪个

网友:
应该是  主板上的问题l了!有谁知道  这个电压 是 由主板的 那一部分供的?我跑了 半天 电路 都没找到哦!再次请高手 指点!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有问题

网友:
你只要找个待机就有的电压作为高压条的供电,可以从公共点接过来。然后再找个只有在触发之后才有的电压。作为高压条的控制信号。亮度嘛,若接上去够亮就不用接了。当然地市必须要的。

网友:
这个方法我想最后采用!!目的还是想 搞清楚 主板到底哪出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条 肯定没问题!

网友:
换个外接的高压接试试,是不是高压条老化了。。。。

网友:
供电没有问题的话,关键就在ADJ控制信号!

网友:
它的控制信号是有显卡输出控制的 你先加焊显卡看看吧

网友:
EC也有控制还有休眠开关注意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休眠有问题,要不就直接从屏上下来供电当开户信号也行

网友:
休眠拔掉也是一样!显卡虚焊也会导致屏暗啊?

网友:
你量一下那两个控制信号有没有   对地多少偶   那两个信号是直接到IO的

网友:
你单独测试一下屏 是不是灯管问题 测试方法。 把屏还在另一个机器上 只要插上高压条就可以啦。 或者你有专用的测试灯管高压工具直接测试下。 排除屏 就是高压条  显卡导致暗的很少。

网友:
我用好的灯管试了  灯管不发光 也就是 高压条没有正常工作!高压条上只有19V1组电压 其他无!

网友:
你如果想快修的话直接从屏供电加个电阻改EN信号算了,如果想查原因就得拆主板追查EN信号了,不要相信别人说的从主板上触发后的电压去改EN信号,那样有了白屏的现象你就知道了。

网友:
哦 谢谢 各位先 这个主板是我 刚发的板!现正联系卖家 调换呢!因顾客催的 比较急所以 特此向大家来请教!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谢谢!

网友:
一般狠少出现亮度休眠同时没有电压的?你把高压板的这两个短路看会不会出来.不会到板上拉3.3V去那里..

网友:
多是显卡是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能是高压的问题,高压现在连工作条件都没有,怎么会是他的问题,建议楼主把高压上的插口拔掉,再测量下接口有没电压。

网友:
没下载分了,赚分来了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屡次不改的,将删除ID。请 ...

网友:
找个9-20V的高压改上去就好了,不用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是我刚发的板子 我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所以 返回去换货了!

网友:
控制信号的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种机器啊,

网友:
量下开机电压和调节亮度电压有没,没有换EC,有再查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