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M白屏

楼主(2010-06-27):
联想天逸F41M白屏,接单显示器可以显示出来,会是什么问题。急...我是新手

网友:
有电过啊,是显示白色屏

网友:
拆开看了没   屏线插好了没

网友:
可能是屏或者屏线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供电的控制信号没出来,也就是显卡虚焊所至

网友:
楼主先排除屏线和屏在继续修呀。。。

网友:
先把屏线和高压板检查下

网友:
屏线和高压供电正常,屏幕会是BIOS问题吗?怎样修啊?

网友:
根据工作条件 一一排除吧

网友:
1.屏供电
2.屏线是否全通
3.屏是不是坏了
4屏接口的各信号是否正常,例如,时钟之类
~~~~~~~
一个一个的量很容易发现是哪的问题的
还有就是一般不用怀疑BIOS,现在的机器,BIOS不爱坏,刷BIOS只作为实在查不到问题的一种尝试!

网友:
照你这样说应该是屏供电没有,看是不是屏线接口的保险坏了

网友:
屏上没3v,就会白屏,你看看

网友:
做显卡试试

网友:
兄弟你太有才了
这个还能跟BIOS有关系啊,
我一般检测顺序都是这样的:
1,检查屏线,一般与高压无关,如果有关系,就是高压条烧坏了主板上的保险管
2,显卡问题,但是能出现白屏,显卡问题基本不大,大部分是板上的其它问题

网友:
我修的HPDV2的机子白屏大多数都是主板与屏线的接口处的一个三极管坏.

网友:
如果屏供电,屏线全正常,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测试下屏正常吗,在看 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