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945PLADAS

楼主(2010-06-27):
捷波945pldas,故障:上电保护,更换主IC RT9245A,全部上下管,主板正常上电,跑码显示,现在出现新问题,主板四相供电,主IC RT9245A,管理IC RT9605管理三相电,RT 9603管理一相供电,主IC控制的二相供电中的上管G极明显与另一相上管G极对地阻不同,而且偏大,上电发烫。上管G极直接与9605直接相连,郁闷中,找不到问题,RT 9605找不到配件更换,有没有碰到相同问题的朋友或者高手帮助一下。

网友:
这种一般是控制MOS管G极的IC有问题
造成各相输出不平衡
你这故障没的说
还得换960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9605波形不对 才会发热 你打值和另个两组对比不准确的  因为芯片不两只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RT9605 BOOT脚上的电容可能不良

网友:
我下午又测得上管G极S极跟0欧和103电阻相连,另两相有问题的上管S极没有与103相连,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S极相连的103电阻应该是反馈环节的
应该每相都一样
仔细跑跑线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