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上拆下来的一个东西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0-06-27):
今天接到了个显示器     打开i一看上面首先是保险丝烧了后来看到了一个信号TVR10471这个元器件裂开了 后来我带百度上找了下是压敏电阻器  可惜我这里没有   或者我没看到问下这个东西哪个上面用的到  嘿嘿看看到哪里拆个下来

网友:
只要遇到高压就会烧这个东东,,我正准备买些回来,,,如果手里没有的话,直接拆下来扔了就好了。

网友:
不装也没事的,只是下次不能起到保护作用了,一样用

网友:
没有就直接用个线连,可以用的

网友:
压敏电阻和保险性质是一样的,保险是过压保护,而压敏电阻是过流保护。没有不要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楼上的兄弟你说反了吧,保险是过流保护,而压敏是过压保护。

网友:
如果找不到,可以不装。471耐压是470V。ATX电源上也用压敏电阻,但耐压是270V的,不能代换

网友:
找不到就不装行了,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用线真接连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行,一定行的,不过下次再烧的话就不是保险了,呵呵

网友:
压敏电阻,可以不装,不装的那些杂牌电源用着不也没事么,热敏电阻不装的多了去了?我就不装,管什么浪涌啊!不装的话!机器还能回来码?赚鸟个钱

网友:
我是私人瞎修修,同行的认真修!做同行才是王道,自己做私人,像我在镇上一个月能接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