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EW不显,信号灯长绿

楼主(2010-06-27):
我的一个三星显示器今天突然不显了,信号灯长绿,可能是什么问题,很急在线等
三星

网友:
高压板正常吗

网友:
是没有背光吧,到强光下对着光线看没有图像,能看到图像就是高压板跟灯管的问题,拆出来测量各个测试点把数据发上来。

网友: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是的!你有没有拆开看了啊!看看有没有哪个电容爆啊?
再量一下高压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故障 我也等着解决办法

网友: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