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0D不开机求助中!!

楼主(2010-06-27):
原始故障:这机器原本的故障是在使用过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弹出对话框显示“菜单已锁”“菜单解锁”等。然后我把开关板上面的按钮全部换了一遍后再开机连反应都没有了。

开关有3。3V

我对显示器真是一片空白,还请老师傅指点从哪里查起。

多多感谢

网友:
那就在换回来,不一定就是按键的事。也可能是你换的时候没注意,焊坏了?按键是坏的 ?

网友:
你再仔细检查检查开关有没有焊好!或许你哪里焊短路了!
要是好的话那就要另加检查了!开关灯亮不亮?

网友:
如果开关正常,电源灯亮的话,建议你换个通用驱动板测测

网友:
如果你按键换的没问题的话,应该是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