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怎么换底版?

楼主(2010-06-27):
DDR内存金手指烧毁了怎么更换底版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用风抢,或烙铁,吹呀吹焊呀焊。好了。。!

网友:
吹呀吹焊呀焊 就好了- -! 怎么弄有详细点的吗

网友:
首先你得准备空的板子,深圳就有的卖,然后把坏板子上的SPD拆过来装到新的板子上,建议用那种1600W的吹风机式样的可以调温的大风枪。然后先吹下两个颗粒到新板子上,用RST测试这两个颗粒通过后,再装剩下来的颗粒。一般我几分钟就可以换好一根内存。当然装上新板有的人用电烙铁焊接也是可以的。个人有各人的方法,最终要的结果是修好内存。按我的方法,我们一天搞个30-40条应该不成问题。关键看你的熟练程度。

网友:
我以前也是用的风枪,但是一是自己的技术不过硬,二是风枪不怎么样,换的时候,经常是去颗粒吹起泡了,还吹不下来。我现在只是用电烙铁,把颗粒起下来,换到好板上面去,时间上是长,不过我觉得质量还是可以的。
      不过还是不推荐光用烙铁的。因为时间上不太好说。过长,不过风枪来的快。但是要掌握好温度和网速就可以了。多多练习才行的。。。

网友:
把风枪的嘴子拿掉,300度,4档风,打转吹。。。为了更快,上点助焊膏。。

我那天用了下这方法,觉得还可以。。论坛里学的

上的时候。可以先用烙铁,固定下2角,然后拖焊。多练下就好了。。我还在练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视频,用 白铁皮 做一个小盖子,扣在 内存上,只露出内存,再用热风枪吹,安全的多。
没实践过

网友:
单面的内存板,,想把背面的空位补全了,,变512M的内存,,,背面的板,,怎么搞上锡呢???请教。。。

网友:
这实在太难了!
为何会出现这样子问题!天呀

网友:
简单,用橡皮清理干净后,上好助焊膏,用烙铁拖点锡上去,再把颗粒装上去就OK了

网友:
天那,还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用过烙铁风枪没有。

网友:
不会呀~!小白一个。谁给来个图解

网友(2010-07-30):
简单点说,   1代刮锡.  2代植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刮锡撒.   你搞不了可以拿来给我搞.  我这里收费11块.     颗粒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