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出待机,按开机没发反应!

楼主(2010-06-27):
客户机器,触摸那边进水,当时闻到焦味。拆机未发现明显烧伤!上直流电源,待机0.04 0.05。按开机键没反应,待机3V 5V都出来了,VCC_3M 和VCC_5M都出来开了!谁能提供上电时序,下面都不知道哪儿下手了!

网友:
附T60点位图  应该跟R60的差不多

网友:
真的够郁闷的!

网友:
T60基本和T40的架构是一样的 楼主可以参考着维修啊

网友:
大哥,我的是R60  独显的!

网友:
进水了看看有没被腐蚀短线啊   以前修过T61TB位进水短线了在芯片下面  不拆看不到的

网友:
待机芯片很容易坏换个试试

网友:
这位兄弟,你这个看法我还是首次听说呢

T60跟T40,构架一样???

你太有才了

网友:
没腐蚀,线路板 芯片很完好  几乎看出有被烧的痕迹! 待机芯片基本的电压都出来了,应该不会是该芯片坏吧!也不发烫!就是电流有点高0.03 0。04  0.05不是很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架构不是指硬件架构  我说的是电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