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6600加焊成功后用不长,可以用1天

楼主(2010-06-27):
gf6600加焊成功后用不长,可以用1天,热风枪和焊锡炉都用过,都可以成功就是用不长。

网友:
重新植珠 ,散热处理好

网友:
重新植珠 加散热油给风扇也加点油再不行就给它降下频。

网友:
重新植株不会啊~~!!
谢谢上面的朋友们

网友:
重植或换掉,加焊和重植只能做测试

网友:
用个硬币放上面压住会好一点。

网友:
如果不会植球,论坛有很多相关贴子,自己找找看,要想处理芯片故障,最好学好BGA

网友:
加焊用不长主要是触点氧化了 不能完全融合 要重整球 做好散热工作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哪  怎么给显卡降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用软件把BIOS的频率改了保存,再把BIOS刷到显卡上面。

网友:
用洗板水洗好,或者用天拿水洗干净,发热就不大了

网友:
一张6600的显卡,返修量大,重新封装GPU,感觉一点都不划算.还不如不修.自己的货试着练练手还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焊后用不久  就要重植了

网友:
我的在风扇后加了一个硬币不知道行不,

网友:
1毛钱硬币,估计散热片不严!

网友:
你加个硬币有什么用啊,别说1毛的,就是100元的金币也没用。人家本来接触是良好的。

网友:
散热器有点压不严了

网友:
网吧收的30几片七彩虹6600   256M 清一色花屏 胡乱加焊修好一大半,卖出去不到2个月先后又回来了。重植一片成功,至今使用已有半年多,看来重植BGA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看来BGA这关要学好才能搞好后面的故障呀

网友:
BGA掉点了。

网友:
重新植株应该会好点

网友:
焊点上的锡氧化了,加焊也是无济于事只能重植

网友:
加焊到位了没有??有没有推动芯片..如果没有推动芯片..那顶不了几天的..我一般在芯片能推动后..用镊子轻轻压一下芯片..顶几个月没问题..手里一张卡加焊后快一年了..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