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F706开机有显示行管发烫

楼主(2010-06-27):
一台CRT宏基AF706之前是烧行管、、我把行管换了之后有显示、、看到图像很斗、、我摸了一下行管散热片发觉很烫手、、检测TIP122管C极的接110V的电阻烧黑了、、不通、、我换了相同的上去在开机那里会冒烟、、在把TIP122管也换了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怎么都没有顶一下的、、各位师傅是不是高压包问题啊!

网友:
如果怀疑高压包  那你看看高压包发热异常么?

网友(2010-08-02):
肯定还有什么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