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 求思路

楼主(2010-06-27):
  这机子待机电流0。01  触发一下有很好的跳变  然后再回到 0。01  就不能触发了  拆要后  没有触发前3M5M  正常  但是触发后3M5M 都没有了    这样说明有短路    看一下时序  也量到EC的148脚也有3。3V 这样说明  EC 是好的   量得1。5V 跟  1。05V  电感对地阻很小有短路换过MOS管无果  换过驱动芯片无果  换过EC    也一样  不知道 怎么查了  求高手指点了

网友:
再换1.5v和1.05v的电容,不行就要考虑桥了

网友:
二楼的说法正解,我修的机器是5VSUS短路,楼主不妨查一查电容。用可调电源烧一下,低压大电流,不要过1.5V。电流1A,用手摸一下电容,有没有发热的。

网友:
我的+3V_S5有短路 轻微的  但不知道短在哪个地方

网友:
电烧法有机会试一试。不错的想法。

网友:
烧电路不是很不错的方法,这个情况烧不出来,还会烧坏其他的电路,只有 在电路题短路的情况下才能烧。这个方法甚用。。。。板子要生气,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