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新机器遇到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0-06-27):
昨天装了一台机,在这边装的时候很顺利,客户拿回家后,说上QQ一两分钟就掉线了,过去后,确实是这样的问题,重新安装多个版本的QQ均告失败,无奈只能重装系统,可装了一半后都提示解压失败,还有很多错误信息,换了多个系统,YLMF,深度,不行,怀疑是内存问题,可换了后还不行.最后换了条二手内存,顺利安装,打电话给销售商,他们告知这批内存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
这两个月碰过两部这样的机。都是内存兼容性。装系统经常蓝屏。

网友: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内存的兼容性对于装机来讲是很重要的,不得忽视。

网友:
你们装机用的什么牌子内存呀?我一般都用正品金士顿。加技嘉板。兼容性的问题几乎没有。推荐一下。

网友:
貌似现在做兼容机的大大门  都不烤机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安装系统时总是报错,后来换了内存,问题解决了。

网友:
楼主说下是什么牌子的内存.?

网友:
内存或者cpu都有可能,解压出错的情况

网友:
哎!~。。现在水货太多啦!  。  真让人心忧。。。不是一根条子的问题。。。问题居然出在那一批条子上面。。。 如果让我碰上。。我肯定郁闷死。!

   如果是条子兼容性问题。。用内存检查软件能查出来不。

网友:
我曾经也遇到一批条子有问题,装机用不了几个月,杂七杂八的问题,换了内存就好  晕4

网友:
我也遇见了 怎么这么多遇到的  兼容性成问题了吧  俺用的也是金士顿ddr3

网友:
用正版金士顿吧,兼容性问题少的多。

网友:
我一般装机都用金士顿正品内存加 昂达 或者 华硕主板,都没遇见多不兼容问题,

网友:
遇到铭瑄主板也是和金士顿的经常装的新机不兼容···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呵呵,第一次折腾的够呛,后来老机器装系统也碰到过,换了内存就好了,LZ发帖警醒大家,顶顶!

网友:
装机内存兼容是一个问题,但是显卡兼容也不要忽略,品牌机与组装机的最大区别就是品牌机在推上市场之前,已经经过多种方法严格测试了。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无问题。

网友(2013-06-29):
以后还得高度重视内存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