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500单桥无3.3 5V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7):
因客户需要,临时要出四块DV2500单桥的板,可手上并没有好板,于是找出几块二修板,慢慢啃

故障描述:接电待机电流0.004A,测得无3.3 5V待机。

维修过程:先查3.3. 5V场管,无控制电压,转查8734A输入有18V,查8脚REF无2V,

               换掉8734A,待机电流仍然只0.00几。无3.3 5V待机,再测3.3  5V控制电压时发现都有5V的控制电压了,
               3.3 5V场管被人换过,于是先查了一下8734A的 ON3 ON5脚发现无电压,这个开启信号为PWR_S5_EN,
               (不明白这里为什么开启信号还没,控制电压5V就有了呢?)
               查图找到这个信号是由U59的 S5_EN  EC_RST 及3D3V_KBC_S5 转去的,在板上找到位置时发现U59在板上是空的。
               查S5_EN发现也无电压,于是尝试直接把3D3V_KBC_S5电压给到PWR_S5_EN,发现待机3.3 5V都有了,但是不能触发
               心想不成,于是把直接供给PWR_S5_EN的电压挑开,仔细看了下板,发现S5_EN还经过一电阻R548  0欧  通向PWR_S5_EN
               在板上R548的焊点是直接连在一起的。看样子这板是直接由S5_EN控制  ON3 ON5信号了。于是去查产生S5_EN信号的I/O
               用示波器测I/O晶振,发现有一脚无电压,另一脚有电压无波形。再用万用表测得无电压脚与地短路了,换掉晶振,接电
               电流0.013-0.043 ,待机3.3 5V 终于出来了。试机0.76A,可惜没单桥了想做个桥(可惜
               (注。。试过这板不上BIOS,肯定无3.3 5V,BIOS程序不对也会)

另一片
故障描述:适配器单独开机正常,电池单独开机也正常。两个一起接上,过一会,马上电流就5A,前面两个4407场管一下很烫马上烧坏
,换过一样。IO及8725E换过一样。论坛求助无果,一气之下把电池座附近几个管子全换了,试机居然OK了。
一片,空板开机0.26A,一上CPU开机上到0.46马上掉电,仔细看板后一起换了CPU控制IC和旁边U15,换的时候才发现U15被人装反。
试机也OK了,

一片,开机0.76A不动了,这个换了桥就OK了。

V3000 DV2000(MCP67独桥)#TIBET.pdf

网友:
DV9700维修

另最近修DV9700  965PM有几片不开机的

故障描述: 有待机3.3 5V,测IO晶振已起振,触发无反应

维修过程:修这个板也算有点运气,当时正好自己刚了解到系统供电IC那边3.3 5 V然后还有个12V,以前从来没考虑过12V,

刚好那天在看那块电路,还在想这个5V怎么升上12V的。修这个板时就有意去查 了下这个12V,没想到,一查还真没12V。
经过跑线路,查到是PD7出问题了,拆下来后,看到PD7管子有点碎了。换个好的,试机正常了。

故障描述:有3.3 5V待机,触发无反应。
维修过程:测IO晶振已起振,再测75脚无3.3V输出,换了IO好了

故障描述:
有3.3 5V待机,电流0.013A触发0.02A,测待机IO 75脚3.3 ,接D10,D10一脚接IO 75脚,一脚接到南桥。点一下开机时
D10两端都有3.3V,说明I/O基本工作正常了,再查南桥,晶振起振,直接换了南桥,试机OK。

有几个疑问,大家指点下

1.。这板触发与BIOS有关,怎样确定是BIOS引起的不触发?
2.。还有一块屏暗的,不会查,现象是内屏有图像但背光不亮。
3,。12V哪个是怎样的原理升上去的?

网友:
12v是同多电荷泵原理升压的,两个电容接在dl1上面在dl1震荡的时候不断充放电,你可以自己查电荷泵原理

网友:
呵呵对于我这样没学过电路的还是说说“盖房子的故事”比较容易理解
引用13期远程学员野太阳的语句:
PD7 PD8从1脚流向3脚一个5V。相当于一个5层楼的房子了。此时电容右端是0。
这时,芯片发出的下管的PWM波形给电容右端。等于在右边又盖了几层楼房,这样电容左边的相对楼层就是右边的加上左边原来的。也就是你家房子楼下又有人盖房子了。这样你的房子就是很高了啊。经过3脚-2脚的整流出来就是12V的ALW了。实际电压多少测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看了那个电荷泵的原理,还是不很清楚。

网友:
这个图的电路也是同样的 原理吧

VH28    28V

网友:
楼上兄弟,AT5这个板采用的是 KB3926QF的I/O,DNBSWON#1信号是在75脚发出,图纸在48页。你可能是查到了37页的KB3920QF的I/O图纸,它的75脚确实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