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V 在显示ASUS LOGO处不动(不是死机)

楼主(2010-06-27):
ASUS经常出现这种问题。有时乱按一通就能好。但这个机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里不动了。按大小写灯有反应,CTRL+ALT+DEL也很快就重启了,说明机子没有死机,就是不往下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位师傅修到过?怎么弄呢
重启

网友:
硬盘拆掉看下 有时候这种问题是硬盘坏了会这样卡在那里

网友:
裸板跑也是这样。以前也遇到过,就乱按键盘有时就走了

网友:
把它的LOGO画面按掉,看看主板信息跑到它卡住了。。。

网友:
拆了键盘也一样???这样的话可能要干南桥了估计!我刚修过一台也是华硕在LOGO处死机的,拆了网卡也不行,后来换了南桥OK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啊

网友:
能进BIOS吗 ? 这种现象也有可能是显板造成的 建议楼主还是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我修到一个神舟的W740T 也是这样的现象 开机在LOGO的地方卡的要死 但不是死机了 按下键盘要好久才动作一下 一直也没有找到整个机器的BIOS文件 到现在那个机器也没有好、弄好啊 我还过硬盘 南桥 还是老样子

网友:
显卡呢 并不是能显示就说明显卡是好的哦

网友:
这种我修过也没弄好哟!等高手出现

网友:
刷下BIOS应该就好了 ,这个可能是自检BIOS自身出错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很多,,,问题不好说,,,各个电压也正常,,但就是卡在那里不动。。。以前有修过类似的故障,,有时不动发一晚上就OK了,,,,主板也有这样的情况,,,我怀疑可能还是厂家的LOGO图片太大,使BIOS卡在那里

网友:
我感觉不是南桥就是显卡 南桥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应该是启动选项那里的问题,南桥我昨天换了一个。还是那样的问题。我想刷个BIOS试试看。妈的。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些,再者就是bios

网友:
先刷BIOS吧,简单些,风险也少些,再就是把PCI总线上的一些无关紧要的,统统拆掉,再试下吧

网友:
你不是说乱按键盘就好嘛!有无拆键盘开机看看吖!
拆了还是一样!应该是显卡了!

网友:
你的是独立显卡板的吗,华硕显卡板爱坏,换显卡试试

网友:
昨天才弄了一个卡机的,并没有死。直接把南桥干了就好了

网友:
这机子是二修的,最初故障就是花屏。上家就是成都很出名的X潮。从他们家出来的板子,就没有办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