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场效管K2996可以用什么替换啊?

楼主(2010-06-27):
请问场效管K2996可以用什么替换啊?

网友:
N沟道厂效应管,耐压600V 电流10A

网友:
可以用K2645代换BUZ91A,或K1119代替

大只佬 -4 答非所问

网友:
长城电源用的 k2996,我经常用来代替笔记本电源的场管如 K2645,和液晶显示器里的场管7N60,很好买也不贵!

网友:
在主板拆的K管,你看到差不多就可以代替了

大只佬 -4 误人子弟!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我用K2645替换还是不行

网友:
K2966拆机的很容易买到,不知修的什么?电源吗!最好上图,别简单的把场管换了就了事,外围零件也要检查,还有控制 IC周边!
在网上找的资料:
K2645--------9A600V50W
10N60--------9.5A600V150W
K2996--------10A600V45W

网友:
K2996这个MOS管我也有坏过 我用K1119代替过 能正常使用。。。K1119可以代换…………

网友:
K1119好像不容易买到啊,楼上说可以用K2645代换,我替换了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以为是主板上那个常见的K开头的MOS管呢,我的习惯是主板上K开头的MOS管坏了的话,我都是把费板上拆的K开头的MOS管替换的,我知道我水平不高,望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你需要的不是指点,是看清楚问题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