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B t43 不通电?

楼主(2010-06-27):
     接到一台IMB T43 笔记本,无待机电压,哪里坏了?

网友:
五代机。有没有看保护隔离电路 啊

网友:
下个点位自己研究一下吧

网友:
你要看U61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东芝芯片坏的比较多

网友:
VCC3SW  3  5伏控制信号出来没

网友:
换个人来修吧,t43无待机电压哪里坏了?有这么问的吗,我回答笔记本坏了

网友:
AC电压过来没啊
你这太不地道啦啊
不具体啊

网友:
楼主先把标题里面的错别字改一改,求助也要显出该有的诚意。

网友:
看了半天 才看出标题是IMB 无边真仔细。我修本本就却乏仔细。要绕很多弯路的。楼主测下1901:

首先在保证没有短路的地方测下1901的21PIN有无16V   22PIN总开关控制信号是否为高电平  20PIN是否正常输出5V线性电压。
7PIN是否有2V的基准电压输出。 4PIN 28PIN 3.3V 5V的开关电压有没有。如果上述其中19脚无16V的V+主供电,那么说明上管也没有16V的电压。请仔细检查保护隔离电路。 如果是22脚的SHDN总开关没有控制电压,请检查U61芯片的57脚和34脚供电。再检查10和11脚的振荡。如果在供电,振荡(内部RC震荡10脚,11脚)正常后,59脚输出3SW电压给PMH4的7脚.同时52脚向1901E 22脚发出高电平总开启信号.

如果20脚没有5V输出请换个芯片吧。但要确保输出后级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哈。如果4脚和28脚没有开关电压请检查PMH4在供电,振荡 (内部RC震荡25脚,26脚)正常后,  43脚输出3.3V高电平5M_ON开启信号给MAX1901的4脚28脚以及TB62501的63,64脚.这时MAX1901正常工作,输出3M和5M待机电压.

网友:
楼主  这机器修好没有啊  写个结果和思路下来大家分享下撒

网友:
哈哈,上面没有注意看.看了楼上版主说的还真的是..IMB  哈哈..无待机找待机芯片了.这个机子MAX1901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