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533可以正常开机,长时间运行掉电重启。

楼主(2010-06-27):
技嘉的板子毛病真多,这板子装系统正常,短时间运行无问题,时间一长就掉电重启,还有关机关不掉,正常关机管不掉,也是直接重启,IC坏还是别的,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时间一长就掉电重启这应该是散热问题。

网友:
爆容?CPU、北桥、南桥散热,正常关机说的是系统里关机还是按开机键关机?

网友:
是不是开机键或复位键坏了

网友:
系统关机管不了,还会重启,散热应该无问题,这些软故障真难找。

网友:
换种系统试试,内存不兼容也有可能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妙手汇集
的帖子
这个板南北桥总线供电 1.5V那个管特别容易坏 你可先换掉这个管 这个管在南桥与北桥中间

网友:
谢谢解答,说的是不是APM3055L这个芯片,是的话能用什么型号代替。

网友:
说真的,我自己吹一下。从我手里售出的技嘉板子,除了天灾外,到现在还没有坏掉一个。
自己总结原因,散热一定要正常。所使用的电源一定要做工好,功率足。

网友:
妙手汇集
的帖子
说真的,现在后悔当初进货备了3055这种管子。3055这个型号的管子实在是太多了,主板上有、显卡上有,好多。

网友:
哈哈,可能是凑巧了。

网友:
鄙视技嘉的板,毛病最多了,很多就是不通电,修10块,有7-8块,是这样子,鄙视它

网友:
换3055后问题照旧,系统关机管不了,就是到关机最后该断电时不断电,随后立即重启,这是不是和I/O芯片关系更大一些。

网友:
这个主板不通电注意下cmos跳线电压和旁边二极管电压,如果开不了机,很有可能这个电压不正常,测下电池是不是没有电了,换一个电池试试再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现在开机很正常,就是系统关机管不了,反复重启,还有就是长时间运行会掉电重启。

网友:
这种毛病怪的很,上次我换了个电源就好了,估计是电源供电不稳定引起的,反正千奇百怪,呵呵

网友:
电源应该没问题,这个和电源关系大吗,没办法了。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楼主换个干净的安装版的系统试试,要安装版的!

网友:
先软后硬吧...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系统换过,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