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外接正常用14.1的屏也正常用17.1的屏就不行了

楼主(2010-06-27):
DV7的机子刚刚拿过来的时候 外接正常 上屏不亮 拆机 测了一下上屏供电没了
查了一下上屏供电是UMA_ENVDD这个信号控制的 发现没出来 就重做了BGA  还是一样的问题
现在不明白了 会是北桥坏了吗  附个图纸

网友:
直接找一个供电呗

网友:
看看是不是码片的问题的,或者是pid的问题

网友:
换17的屏试了吗?是不是原机上的屏坏了

网友:
14的可以亮  17的你用的是原机的屏吗 如果不是了要检查屏上面是不是有码片啊

网友:
换过17的屏了 原屏和新屏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