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暗屏 黑屏 白屏 的检修思路

楼主(2010-06-27):
暗屏 黑屏 白屏 故障 应该怎样入手检修?
有没有好的检修流程。
暗屏
黑屏

网友:
暗屏:首先检查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可以外接一个灯管试一下;第二要测高压板是否工作正常(包括供电和控制信号)。

网友:
谢谢
只考虑主板本身引起的问题。应该怎样检修

网友:
供电 信号 显卡

网友:
显卡,屏线,高压板,灯管,供电,就这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