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主板的板载内存可以取掉一半吗?

楼主(2010-06-27):
手上有台IBM X40的机器,经常不开机,又经常可以开机,刚接到手时是黑屏,电流跑0.55一两小时后又可以显了,电流0.68-0.75。电压基本上都正常,所以怀疑是板载内存坏掉,手中刚好有一块一样的但板载内存以前全被取掉了,所以没的替换,只好加焊先了。现在还在试,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板载内存可否取掉一边,会不会导致不开机呀

网友:
如果板载的内存去掉一半,内存SPD可能也要改一下吧。。

网友:
请问要怎么改呢,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
一般是不可以的  BIOS下面要检测板载内存的 还有 你改动了颗粒 相应的SPD数据也要修改才可以的啊

网友:
谢谢,貌似动不了。那就先加焊了先,若不行的话也只得换板了

网友:
一般都不能取的,因为设计者把参数都搞好了,改了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去掉了肯定不开机   要不然厂家搞上去干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还是别折腾了,不能用这招,否则轻则不显示,重则NB就OVER咯

网友:
不能取的,我也试过,不行的,料板上拆几个上去也不行。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不过要有原始的厂家数据 还有就是刷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