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141WX3的屏闪屏可以修么

楼主(2010-06-27):
一开机,闪的特厉害,图像上下晃动,开机过个一个钟后,就稳定在最下面半厘米的位置闪,基本上不影响使用,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面板的问题,说什么极间短路,不知道谁有修过这种屏,不知道修好过没。谁修过的朋友发表下意思
闪屏

网友:
我看过几个了, 该查的该换的做了 ,就是没有用呀。高手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