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4块富士通2。5寸硬盘,故障都是一样的

楼主(2010-06-27):
这4块富士通硬盘都是给客户笔记本更换下来的,故障都是通电没反应,不转。本人修硬盘不多,无法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四块硬盘分别是
MHV2080AH  80G  并口
MHW2080BH  PL  80G 串口
CAV040H   40G
CAV060S  60G 串口

网友:
因为不通电,拆下每块硬盘的电路板,单独用转接板+USB口供电,都有启动电流,其中3块电流波动规律一样,1块波动很小。

根据本人的维修经验,可能主芯片没有工作、也可能是晶振坏,还有可能是主轴马达驱动IC坏(TLS2291A),倒地时哪里坏了,我也不确定。因为没有好元件替换。

网友:
顶一下,急求帮助啊

网友:
这种板子,除了保险烧了,其他故障都无法维修,只有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