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915主板不跑码 各路电压都正常

楼主(2010-06-27):
一个顶星915主板 ,测试各项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之后怎么办就不知道了 ,是的刷BIOS吗

网友:
对了  在维修过程中亮过一次 在试了好几十次也不好使了

网友:
座子吧  如果亮了一次证明BIOS没有问题

网友:
不跑码检测步骤,各大供电,时钟,复位,BIOS,另外排除CPU座子,BIOS引脚虚焊。
不跑卡BIOS自检程序没有输出到总线上,不能自检。
首先给主板放电吧,CMOS.电源拔掉,CPU装上拿掉再装上反复几次给CPU放下电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不是北桥就是座,自己再试一下。

网友:
检测卡复位灯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电压正常只能说明主板上各供电正常   不能说明别的什么  供电正常之后你在查的就是CPU复位看有没有  CPU复位才是上电过程中的最后一步  如果有了U复位 不跑码 首先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没问题就是刷BIOS  换IO之类的维修  因为这种情况没有理论思路  都做完了还不跑码  那么就只有打各总线的值了   打值也没问题这种板一般就加焊一起桥  座子这类的  还不行就可以放弃了  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座子

网友:
这个情况我试过,换I/O后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我主板是同型号的吗  故障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