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自动断电

楼主(2010-06-27):
V星p45 neo2-2fr。
搭配:intel PD915处理器、4G威刚内存、500G希捷硬盘、一般的电源、讯景显卡。
启动后2至3秒自动断电,过2至3秒,又启动,但显示器什么也不显示,键盘鼠标也没有电。
请问:这是主板有毛病的现象吗?我刚买回来的呀!

网友:
刚买回来好办 找商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启动后2至3秒自动断电,过2至3秒,又启动  这是正常现象  启动后2至3秒自动断电他是把主板上所有的芯片还有外设进行一个复位    又启支不显示  跑什么代码?  主板供电  时钟 这些你都有没有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