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V待机电流0.0,维修经验

楼主(2010-06-27):
华硕A3V待机0,按开关没有反映。
拆机后发现开关脚上有3.3V,量3.3V和5V always均正常产生。再测量lid信号也正常是高电平。由于原来没有维修过类似问题,而且该机的开机电路比较复杂不是直接进ec的,所以就只能顺着开机电路往下查。先上图:

      量d60的1脚和2脚均有3.3V,而且按电源开关1脚跟着调变,说明这里是正常的继续往下查。D60的3脚有2.98V电压从电路上看Q115已经正常导通。(从这就能看出lid是正常的不是低电平)量D65发现2脚和3脚均为低电平,量D76的1脚susc高电平是正常的。(在这以为是ACIN_OC#把电路拉低了)

      由这两张图可以看出ac_apr_uc信号应该是高电平,所以我就把D65的2脚挑起来量3脚还是没有电压。再量Q120的1脚也没有电压。怪不得2脚连0.07V都没有根本没有导通啊。就这样把维修重点放到q120的那些信号上去了。
      测D75的shut_down#19V,opt_reset#3.3v正常,先排除这两个信号。拿掉Q145后Q120的1脚还是低电平看来Force_off#肯定有问题了。查图纸原来force_off#信号就是主板背面的复位开关。量复位sw7开关没有电而对地电阻在700欧左右,由图纸可以看出它的供电由U50提供。挑起u50的4脚后通电4脚没有电,看来U50是坏掉了。主板上原来的force_off#上拉电阻R670没有装,装上后也可以拉高电平所以就直接把U50取掉后找了个100k的电阻装作R670上。在装R670的时候发现边上的C820像进水有点霉变。就用洗板水刷了下。上电force_off#仍然没有电。这时候想是不是这个电容在做怪,直接取掉后上电force_off变成高电平。按开机电流上到1A,开机正常。

      总结:华硕A3V的电路开机的前提不光是有always电,而且比其他的板子多了好几个信号,就像刚才修到的Force_off#信号。
      各位多给点下载分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不过要做教程的话。还差了。呵呵看的新手会有点晕~~~

网友(点评):
那咋办,新手如果这么简单的电路都分析不出的话,还是建议他们先去看看模拟电路的教课书算了,这么多二极管就起隔离做用。场管就起开关作用啊

网友:
跟着楼主的思路,一路往下走,底子薄好歹看懂一些,太高深了,呵呵

网友:
分析的挺明了的,可以看出楼主有两把刷子。反正我一看到开机电路就找不着北了。是不是按开机键没反映的都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月饼老师说得对呀,这图对我们新手来说真的把我看晕了,电路很复杂,

网友:
上次我也修过一台ASUS的不记得是什么机器了,在PCI插口下面的一个电容,看起来有一点点霉,换了就可以了,不过那机器是有时开得有时开了进系统死机。这电路好理解啊,新手可能难点。

网友(点评):
那是rsmrst的电容

网友:
这几天我把这个电路分析写出来~

网友:
华硕的开机电路我觉得很复打,特别有些机型号都是经过门电路控制信号转来转去.都晕呀.

网友:
能不能顺便多介绍几个华硕的开机信号啊?待机时时高电平 还是低电平,开机时是高电还是低电,,,,望哪位高手能写点呀!

网友:
其实就是C820漏电了,我以前也遇到过,现在来看应该是通病了。C820漏电拉底U50产生的RESET

网友(2010-10-23):
以后看来进水腐蚀发霉的电阻最好直接换掉,少走弯路

网友(2011-04-10):
如果是我,我会先查35V待机条件。。很明显的 FORCE OFF 是参与待机电压的开启ENBL信号。不过楼主确实很厉害。。很NX

网友(2011-05-29):
回复 网友A:

enbl是开机后的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