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键盘无作用

楼主(2010-06-27):
今天修到一台dell 1420键盘无做用,首先换了个键盘故障一样。以为主板问题,换了个EC原以为好了故障依然。再查键盘排线ok,没办法换掉触控板一试ok。

网友:
触控板导致键盘不能用吗?

网友:
有这样的问题,触摸短了可能

网友:
是的,当初我也不知,换了才知道。所以告诉大家修机少走弯路

网友:
这机子的键盘是先连接到C壳的上的,和触控板在一块电路板上,然后才引出一条排线接到主板上,和我们通常见的有点不一样,通常是键盘排线直接连到主板上,我曾经也修过一例这样的,刚开始换了键盘还是不行,以为是主板也坏了,心想这下死了,主板电路那么复杂本人实在是太菜了搞不定,最后死马当活马医,一狠心买了个C壳换上,结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