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085代换

楼主(2010-06-27):
L1085D用什么管可以代换!!!急等。。。

网友:
低端线性稳压器,如果没有标识出3.3v 2.5v可以尝试用1084来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84  1086都可以  这种稳压器有几种版本的  有的上面标有3.3  3-3等字样的  有标字样的与没标字样的换的时候要注意 有标字样的换上去后把1脚分压调整的电阻拆掉  1脚直接接地就行了  这种芯片液晶驱动板上多

网友:
呵呵,主板上的元件用液晶上的真有一套.

网友:
大小形状一样的,1084 1117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