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ENQ Q7T4 开机显示一下就黑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6-27):
17寸明基显示器,开机显示BENQ画面就黑屏了,大家都说是:C5707与9024坏了,但是这个板上根本没有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到底是那方面出了问题,谢谢了
黑屏

网友:
那你看看高压部分用的什么,一般都是高压问题

网友:
如果只是灯没变化的话,要不就是高压的问题,就是灯管的问题,你说的太笼统,看下高压的管理芯片,直接去保护就算了 。省事

网友:
```````````
通常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把最基本的思路一定要 搞明白

网友:
滤波电容
高压电路
灯管

网友:
亮一下黑 说明高压保护 查灯管和高压板 一般故障为供电滤波 高压板 灯管老化或损坏

网友:
你先上个通用高压条实验下 .... 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几乎..

网友:
BenQ Q7T4 沒有C5707 Fu9024 確定?
我修了好幾台多有ㄝ
1.你是否可以貼上的該背光電源2合一板的圖
2.滿懷疑~~你這台是被替換過原廠電源板,改成他牌的

网友:
如果电源灯正常,可以正常按开机,关机的,高压板及灯管故障是肯定了,如果不想跑电路的,直接代换一块通用高压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