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方正A560,T370,通病

楼主(2010-06-27):
方正A560与T370本的板型是一样的,两台机器是一天送修的,也发现加电后现象是一样的,按开机键,电流直接上到0.97无任何波动,拆机后量BIOS电池没有电了,更换新的就OK了。

网友:
笔记本电池没电也会引起不开机的阿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遇到的是没电能引起不触发的,向加电不亮还是头一次

网友:
bios 电池没电引起不加点的 还真不多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大家都记一下难得的呀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屡次不听劝阻的,将删除ID。 ...

网友:
还没遇见过!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屡次不听劝阻的,将删除ID。 ...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有的机子BIOS电池没电,会不跑CPU,好像AIT芯片组的居多,会引起不触发的也有,前几天修的一台DELL 1526,BIOS电池没电就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有的机型,检测电池电量,过低就会停上触发,或者禁止开启一部分电压,如CPU核心供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