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滑丝了,我的另类拆法

楼主(2010-06-27):
今天接了一台老式SONY的机子,装不上系统。想把硬盘拆下来,连
在台式机上搞系统。结果不小心一个螺丝拆滑丝。客户在旁边有点不高兴了,但总要拆下来啊。心里纠结啊,后来看到那个螺丝已经拆得花花的了,就想能不能上锡把螺丝与起子焊在一起,想了就没磨蹭,立即开工,还叫客户帮忙扶下起子,结果一次成功。呵呵。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好主意,记住了

网友:
够另类,以后试下

网友:
以前都是用烙铁烫,用钻子钻,这个倒是个新思路。一定要试试。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可能试一下,这样也很难,,,焊锡好像根本不会进到螺丝的扣里,,怕不行

网友:
螺丝和螺丝刀很难焊在一起把

网友:
我都是用电钻的。

网友:
那个电钻好用么    我想买个试下

网友:
这样都可以,学习了,有机会也要实践下!

网友:
这个难度应该这是有大吧, 如果不小心 还是会吧壳给烫坏

网友:
我以前也焊过,没焊上就放弃这个方法了!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洛铁烫、、这个方法还不错。。。。接受了

网友:
恩,买吧好的螺丝刀就行了

网友:
你的这种方法,可以一试的。我也用过的

网友:
对于这个螺丝在很深的塑料洞里就有点麻烦。

网友:
可以点一点助焊膏,这样两头都能连锡了。

网友:
这方法早就用过的,先要把螺丝上的刮干净,而且还要准备一把不好用的螺丝刀,这样螺丝刀就坏了的。若还是不行,就把烙铁放在螺丝上慢慢的搬开就好了,我弄过几次了。

网友:
碰到螺丝拧不出真是窝火,楼主方法不错,就是不知道焊不焊得稳,下次试一下

网友:
方法不错,就是怕那高温把外观搞的不好看了

网友:
是要加点焊膏,还要把螺丝表面搞光滑。我上锡用的起子,就是一般的多功能起子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不错 拆机器的时候一不 小心螺丝就滑了 这到是个 办法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