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宽屏显示问题

楼主(2010-06-27):
显示器第一次可以显示,关掉后再开显示器就开不了,要拨掉电源,过一会再开又可以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懂呀,来看看吧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板受潮引起的吧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吧,也有可能是程序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