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代换LD7552可以代换吗?要不要改线路啊?

楼主(2010-06-27):
今天修了块电源板,怀疑SG6841坏,可是找不到这个IC型号,于是就用LD7552代换了,由于爆炸电源板次数太多了,怀着忐忑的心去开机,远离现场,没有爆炸,以为可以了,谁知道还是不行,一样无输出,检查了,电源内部其它元件,都正常,本来想换通用电源板的,但是这个显示器空间太小,装不下通用电源板,我想问下,SG6841贴片电源IC换LD7552是不是还要改线路啊?可否进行代换呢?

网友:
我们改过在店里面的电脑我存了,我明天给你看看

网友:
7552这个片子不常用,前天我换了个同样型号的就后缀不一样,装上去居然炸了,郁闷当中

网友:
我想说的不是7552,是SG6841用LD7552代换怎么改线路?

网友:
你是也是老大SG6841与LD7552之间不能互换的,两个脚位不同的,起动电压也不一样的

网友:
修到过,当是AOC15寸的液晶显示器,电源烧掉的,电源芯片是SG6841,当时手没有SG6841,客户也比较急用这台显示器,后来我查了一图纸,与DAP02是一样的,后来用DAP02代换,上机就好了

网友:
能换的,要把SG6841第4脚对地的电阻换成100K的更好

网友:
SG5841和SG6841是完全一样的,可以直接代换,两者的引脚定义完全相同,只是执行的标准不一样而已,好象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适配器很常用到SG6841/SG5841,如果实在没有该器件,可以用LD7552代换,只是要把原先SG5841的4脚对地的24K电阻改为100K就好。

这个我改过,可以使用希望楼主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