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75针主板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问题

楼主(2010-06-27):
一块精英915-M5GL的主板,故障为不跑CPU。测量主板所有电路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用手压过北桥和CPU座,还是不跑CPU,上775假负载测量连北桥数据线的阻值都为270欧左右,但测量地址线的阻值有三条为无穷大,记得好像说有些主板的数据线或者地址线当中某一些会有无穷大的现象,主要看主板的设计,请问:我这主板的这三根为无穷大的地址线是否属于正常现象?难道真的要找一块一模一样的好板对比测量才能得到结果?如果这样的话修775的板就很难判断是芯片或者CPU座开路还是本来该主板就是这样设计的问题了。我测量过一些其他能正常使用的775主板,但当中也有一些数据线阻值和地址线也为无穷大的(但能正常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才能确认该板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还是CPU座或者北桥空焊了的准确的判断啊?这问题困了我许久~~~~望高手指点一下,本人不胜感谢!!!

网友:
无穷大则NG
偏大30以内北桥的问题 以上的话是CPU座的问题了

网友:
你直接上CPU扎FSB线 这样才能具体判断出来时U座或北桥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买灯座吧  打值速度太慢了  还有你说的
    无穷大的三根是那三根线 最好拍个图片传上来  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把三根线用刀片切断(注意不要切时不要碰到其他线。)分别测两边的对地阻值,就能判断出来是桥还是座。

网友:
如果想搞专业维修,工具是必须的。没有好的工具就没有好的维修时效,没有时效也就没有收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真是高手那这样切线我连那线应该都找不到,请问下找那线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是那线有什么标志性的东西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主板上无穷大是那几针,对775的电气图,看看是不是空脚,还是地址线、控制线等!

网友:
775针脚定义图上本来就有定义为保留脚的,它的阻值可能就是无穷大。不跑码原因太多了。即使是空焊,也不是都能通过按压就查出来的。把目光放宽一点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