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虚焊引起屏幕四周有色斑

楼主(2010-06-27):
今天接收到一台联想CRT显示器,屏暮四周有色斑。按消磁功能无效。用手动消磁器消磁能够解决。说明显管没有问题,消磁电路有问题。拆机测量消磁电路的三极管,是好的,测继电器内部电感在线阻值约200多欧正常。但在测继电器时发现它虚焊,进行补焊后能够自动消磁了。

网友:
我的方法可以开机时听有无强大的电流声,如果无检查消磁线圈消磁电阻,消磁继电器,控制三极管,CPU有无发出控制信号.不过楼主能迅速检查到故障还算可以了.

网友:
我比较笨,一般故障不是很明显的,我都是先看看有无虚焊,再查供电,

网友:
开焊了,所以不能消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