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引起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0-06-27):
今天接收到一台联想液晶19方屏显示,通电表现为灯不亮黑屏。拆机后测量电压12伏变5伏多,5伏变为1伏多。意为是反馈的问题,代换光耦故障依旧。代换TL431故障依旧。测取样电阻正常。代换12伏,5伏输出的稳压管故障依旧。最后代换电源芯片EA1530后,各路电压输出正常,试机OK了。

网友:
光耦和431都不爱坏的,碰到这样的问题,看看开关管,然后就直接换管理芯片,百分八十都会好的。

网友:
是啊,楼上说的对,我经常遇到LD7575坏电源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