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如何短接设置过流保护

楼主(2010-06-27):
刚学了笔记本维修,买个电流表正准备使用,才发现,没有设置过流保护,看看说明书到时讲了怎么设置,但并不是很清楚,而且修笔记本该设置多少安合适啊,高手们教我

网友:
很简单了,比如要5V过流保护,就把电压调到5V,然后短接,就可调电流了,调到你想要的就可以了.

网友:
在使用可调电源时,供电需要多少就调到多少伏,但电流一定要调到最大!

网友:
把输出的+ — 极搭在一起,把电流档调到你想保护的A数之后,再把+ — 极松开连接,就设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