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M9000N跑3D掉电!

楼主(2010-06-27):
今天接到一台ASUSM9000N,开机跑3D掉电!小弟我就有的畏惧掉电,其他的都还好说!由于没有
,这个机待机没有3M,5M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触发后电压都正常!望各位给个意见!
掉电

网友:
这种显卡和VCORE 都会引起,你要换下试试

网友:
这台机可能开机后才出现3、5V的吧 ,有些机如果开机之前出3、5V,不出的话就会开不了机哦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3D是数码卡上的参数!此机是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