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准确的找到APL1117

楼主(2010-06-27):
新手问题,如何找APL1117,就是3只脚的那个,我看到主板上有很多3只脚的但不知道哪个是

网友:
回复 shupu521 的帖子   红框中那种样子的就是117

网友:
]拿个放大镜找,很多地方用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块板上有几个1117呢,大概都在什么位置上

网友:
这个三端稳压器常常是输出3.3V的,当然也可以通过电阻的调节输出其它电压,但在主板上,我最常见的就是输出3.3V,所以,在用到3.3V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1117,1117通常比普通MOS要扁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死记有几个1117不同的主板  所要的待机电压也不一样 有些板一个  有些板两个  有些板三个
还有不是所有的板都采用1117  有的主板用1084  1085  1086等   还有的主板用专用芯片控制场管导通   建议多去基础版块看一下

网友:
同楼上的 说的很对

网友:
1117 和1084  1085  1086会在主板上同时出现,,,另外117也分好几种,,有1.8V  3.3V和可调电压

网友:
楼上的都说得很对,主要的是活学活用,不要生搬硬套!只要能满足稳压的电压和电流条件的,都可以用!一个板上有多少个1117,那是设计人员的事!

网友(2010-11-30):
原来如此,感谢

网友:
这个不难找,要准备个放大镜。

网友:
上面都写着了,一般都在,作agp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