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开机不亮

楼主(2010-06-27):
有一笔记本M10上网本,,开机不显示,,,南桥旁3。3V电压有,,,5V电压没有,,,5V是从一个4932芯片出来,请问这个5V电压可不可以从别的地方引过去,,,,

网友:
那就先把它修好嘛,先看下八脚管没问题就找控制它的IC,都是这种问题就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