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液晶,开机要一天之多才会黑屏什么情况

楼主(2010-06-27):
我今天也接到一个紫光的液晶,开一天才有可能出现故障,有时黑屏,有事黑中好像有闪烁条,请问这应该是什么故障
黑屏

网友:
那就要电源,高压,屏都要检查了

网友:
嗯,是啊,我也正准备明天打开看看,就是没有什么思路,老是等他出现故障,客户可是要头发都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