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拆机就能修好 DELL D630 显卡花屏通病的经验!

楼主(2010-06-27):
DELL D630 的通病都显卡,但对于我们一般都是对显卡BGA。。。此方法确实有效。但现在不会拆机就可以了,但只是花屏哈。。通电不显的就不行了。特别针对那种开机后分屏且带有坚条的花最有效。

确认故障后,先关机。。然后按住控制键“FN”不放,再按开机键,开机后不用管它,当机子自检完后会自动进入一个蓝色的检验屏幕。。。也不用管,等着听声音,当听到第一次报警时,按下“Y”键一次,再等,然后会出现带彩条的屏幕,再次报警,这时按下“N”。。。然后又等,你会看到整个屏幕会分别出现红,白,绿等几个不同颜色的屏幕。。。然后再报警时,再按下N ,再回车。。。

机子应该自动重起了。。这时你应该看到屏幕已经不再花屏了。。。但这还没完。。。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少了这步。。。用不了多久又要花。

这时你应该可以进系统了。。。然后在官网上下一个更新后的BIOS。。。和一个显卡驱动。。。。先更新BIOS(更新时一定要记住把电池和适配器都接上)。。。。再更新驱动。。。

然后嘛。。。应该就OK老!

以下连接机器的驱动下载地址。下载前 认真看  附件中的图片
bios注意事项:

1. 如何下载bios如图(1 ,点击
“下载”   选择
通过互联网下载
  如图(2)
,   否这下载的文件格式不对。(下载 是bios选项下的 ,不是 页面右上方的那个。)
2. 安装   bios
必须同时接上电池和外接的电源(适配器),双击安装即可。(如果没同时接电源适配器安装不了,且安装过程中不可以人为断电
3.以下的俩个连接
一个下载 bios 一个下载驱动的地址。
D630 Bios升级程序以及驱动。。

网友(点评):
很好的学习范例,让人进步很大。

网友:
这样都可以吗?
照楼主这样说!那是不是所有的DELL机器都可以这样呢?还是单单指D630
楼主验证了多少台这种机器呀
有机会一定要验证一下!

网友:
硬件的问题可以用软件的方法来解决吗,不太可能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啊   像花屏一般是显卡脱焊了,怎么会用软件就可以解决了呢

网友:
要亲自试试才知道,神奇!!!

网友:
的确这样的,我前几天接到一台630花屏的,报修时叫我这样操作之后就不花屏了,但不是每台都
这样的能好

网友:
这样也能行啊!我认为这个是对于那些加焊好不了的可以试试

网友:
看了想了,

是不是这样搞了,把显卡有问题(虚焊连接的)管线、通道啊给屏蔽掉了啊?

如果是这样不失是个好方法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管线是显卡内部的事,跟锡球虚焊好像是两回事吧?这个有验证过的兄弟请出来证实一下。

网友:
这不可能吧  还有这种怪事

网友:
7楼怎么让人感觉像托啊

网友:
还是BGA保险吧......

网友:
也是的,怎么会呢。只巧合吧,
我们说的花屏,一般是指硬件的问题,照这样看,花屏也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哦。

网友:
无其不有呀
可以下回有这样的机了试一下了

网友:
d630我就没有遇到过花屏的,都是点不亮的

网友:
最早我也是不相信这种软件处理方法能解决硬件问题。。。。但这确实是事实。。。当时我机子好的时候我也大吃了一惊的。。。

网友:
引来不少争议,确实让人想不通啊

网友:
很神奇,感兴趣,有待验证。

网友:
LZ是不是可以透露一下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吗?

网友:
还有正如3#想问的是不是所有DELL的花屏都可以这样解决还是只有这一款

网友:
神奇,长见识了

网友: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无图无真相

网友:
问题很是伤脑筋啊 不太可能啊 我遇到的都是接屏灯管亮 接外接花屏 还没遇到过花屏的

网友:
我觉得好多机器都是因为散热通道那里被灰尘堵住,显卡过热之后引发显卡缺陷。
如果只搞到显示正常,不拆机清理一下灰尘,那会不会很快又返修啊?

网友:
估计如果脱焊厉害的话 用这种方法不可以。

网友:
难道你是装软件让显卡发热到可以自己加焊?

网友:
真的不敢相信,这样的话在玩个游戏机器还会花屏吗?就怕直接不亮了吧。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乱来不可的,硬件的问题怎么可能用软件解决呢?难道向SONY一样能把独立显卡切换成集成显卡。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因该是,在BIOS里显卡一些性能检测关闭了吧,不知道真的可以不

网友:
开玩笑吧,这样也行?

网友:
可能是软件让显卡工作频率降低了把。我对有些台式机显卡。花屏降频了使用就不花屏了。但性能会降低的。肯定是BGA来得可靠。硬件引起花屏软件是不可能解决的。要不就降低性能为代价。

网友:
显卡都空焊了 这个只是屏蔽显卡的功能的

网友:
有待测试,但觉的有点不可靠,就算好了,也会很快又出问题的。

网友:
有这样试过的朋友出来验证一下啊 软件怎么可能处理了硬件的问题啊

网友:
请说一下机理吧。。。。。!!!

网友:
假设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意思就是更新下显卡BIOS(BIOS应该包括显卡BIOS),显卡降频或者屏蔽某些东西达到暂时正常显示,那显卡的 频率应该也会降低?下次我试一下!

网友:
硬件问题用软件来解决,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也行,真有那么简单吗,有待确认。

网友:
如果是开焊造成的花屏,软件怎么能解决故障呢

网友:
没遇到过,显卡虚焊这样也能修好,下回我遇到了,也要试试,

网友:
这样不太可能吧

网友:
有机会试一下,到时看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
手边 木有这款机器~~绝对挺玄乎啊

网友:
要实践过在知道..不是挺相信你

网友:
99%不可信 ,要是这样 hp dell 及受nvidia影响的机器就不用返修了

网友:
其实没啥不可能, 他首先的操作 估计是降频的, 而在更新BOIS,应该是DELL发现问题之后,更新了BIOS里面虚焊焊点这些程序,.   可能只是虚的地方赶巧到能用程序屏敝掉了
这样操作了 按正常来说不会出现问题,  最起码近期不会出现
呵呵 虽然我这样说 但是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就不是硬件问题吧,不然想想不太可能么.....

网友:
其实大家的理解跟我刚接触这个方法时一样。。。也是不能理解更不能相信。。。但我所写的是记录了我一个维修记录。。。到现在也快半个多月了吧。。机子还没回来得。。。心里也不是很有底。。。。但之所以觉得这个方法好得有点奇怪。。。所以才发 上来给大家看看。。。。
D630机子花屏的很多。我想各位大哥些肯定有机会试一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现实啊?通常花屏是显卡虚焊啦,软件不可能修复的,除非是软件降低了硬件的性能,但是这样也讲不通啊。难不成软件能检测出那些线路出现故障并且屏蔽掉?太智能化了吧?
收藏楼主的帖子,有机会的话要验证一下。希望有遇到同样故障的朋友验证一下,提供以下结果。观望中。

网友:
楼主是自己 没检查清楚。FN是自检。就想按D开机一样。

网友:
没试过  我想也不是每台机子都可以这样修好的

网友:
显存问题吧

网友:
不敢相信,楼主是从哪位高人手中学到的?

网友:
很少的,这样能搞好,很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真的哦,这样真能解决花屏问题啊,下次真的要试一下了。。。

网友:
肯定是坏掉的部分给屏避掉了。就好像修硬盘一样,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死了都不相信 不知道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自己验证过吗?分明就是脱焊了  这样操作有用吗?

网友:
那我们加焊为何会好  难道不是脱焊

网友:
遇上试试看

网友:
应该说得详细一点,要不很难信服呀

网友:
但姑且可以一试

网友:
脱焊?软件解决?用不脱焊的代替脱焊的?BIOS??

网友:
应该不太可能吧。我之前在上海广达也接触过这个机种,如果说是因为BIOS程序乱引起的也许楼主的办法可以一试。可是,只要是花屏就用这招。貌似没有理论支持啊。

网友:
估计是降频,使用显卡发热减小,但用一段时间应该又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楼主简直太神奇了啊~!~!

网友:
感觉行不通的,呵呵。还是要自己亲自试试

网友:
以前在DELL专卖店做售后的时候 就知道这样可以测试屏幕 还真的不知道 可以修复显卡的 谢谢了

网友:
不可能吧 下次有机会一定要亲自试试才行

网友:
显卡降频处理。

网友:
哈好 这个 办法 是 治标不治本、、、、、、、、、、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是还是忘一下比较好,说不定哪天碰到了真有用呢

网友:
这样的软件能解决硬件的故障。的确是有些不可思意啊??

网友:
想不明白 只能自己验证一下了

网友:
显卡脱焊的花屏,这样能修好的吗?怀疑中。

网友:
不解,查资料先了解一下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做一下,自己没有体会到也不知道能不能管用,不过,还是谢谢楼主了!

网友:
软件解决硬件的问题有点不现实吧!!!

网友:
很有争议啊
肯定是Dell 想糊弄人搞出来的,偷工减料砍掉一部分显存。

网友:
真的假的,原理怎么说?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晕死,上次客户来花屏,我也不知道怎么得也按到里面去了,结果检测出来就不花屏了,就让客户拿走了。也是DELL的

网友:
不知道这样解决能用多久,有待考证

网友:
不排除真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实在没想明白。软件真能解决硬件问题?如果说用软件能修复间接性故障我还是很相信的。

网友:
这样行吗?还是BGA一下比较好吧

网友:
请版主出来分析一下,个人感觉没有这种事情吧。

网友:
花屏是虚焊的问题呀,怎能用软件解决,用软件解决的是不是降低了显卡的性能,同时有部分电路发生改变,不经过虚接的焊点?

网友:
那天有个人来卖这个机器
是花屏的
她说不想修了
要价1k
老板没要
我很想试试lz的这个办法
怎么没人出来解释一哈这是为什么呢?嗷、、、、、、、

网友:
哈哈,这个方法很神奇啊

网友:
感觉有电奇特,想不明白`~~~~~~

网友:
太神奇了,有机会一定要这样试试。
再有就是有试过成功的朋友出来讲一下呀。。

网友:
确实是很神奇,前几步按Y,按N,的是什么原理不知道,更新BIOS应该是把显卡的频率降低,让它发热量降低吧。以后有可能还是会发病吧。

网友:
太神奇了,不太敢相信,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能行的话,一定得好好感谢感谢楼主

网友:
等有时间了 验证一下

网友:
决对用不了多久,因为花屏的机子风扇全都是阻了的,散热方面差得很为什么机子会坏,难道大家还都不晓得嗦我晕都还在这儿讨论

网友:
呵呵 以后可以不用BGA 了噶

网友:
觉得应该没有可能这样,下次碰到一定试下。

网友:
看来有机会,我也要验证下这种方法

网友:
要是更新BIOS,不用拆机在那擦BIOS啊?是用一个U盘在纯DOS下刷吗?麻烦楼主解析下在那更新BIOS。

网友:
问下楼主你说的按Y的时候,和到后面按N的时候。开始按的FN键是放开还是一直到最后都不放开的。

网友(2010-08-01):
还是换个改进型的显卡保险。

网友:
哇塞,太好了,这样也可以

网友:
楼主这样修好之后,整机的性能一定会下降,这样是拿不到钱的
我觉得还是B一下显卡比较方便,很快的,风险还小,搞BIOS风险多大呀

网友:
没有修过,但我想这个只适用于显卡有bug的情况,也就是说一部分显卡花屏应该是bug的问题,按Fn键调整过程是对显卡的初始化,初始化能够Debug,显示正常,但为了防止bug反复,解决源头BIOS ROM升级(显卡烧录程序受BIOS控制)。这也是很多DELL屏需要码片来通过BIOS的检测,才能通过控制信号亮屏的原理吧。当然,如果显卡硬件故障,Debug无效。【个人的想法,不妥之处,望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修过,但我想这个只适用于显卡有bug的情况,也就是说一部分显卡花屏应该是bug的问题,按Fn键调整过程是对显卡的初始化,初始化能够Debug,显示正常,但为了防止bug反复,解决源头BIOS ROM升级(显卡烧录程序受BIOS控制)。这也是很多DELL屏需要码片来通过BIOS的检测,才能通过控制信号亮屏的原理吧。当然,如果显卡硬件故障,Debug无效。【个人的想法,不妥之处,望指正。]

网友:
牛人一个,是不是DELL公司的不传技术来的

网友:
楼主你进的是DELL的BIOS自检程序吧,这个是DELL客服给客户沟通用的,自检本机是否有明显故障,根本没有什么神奇的解决花屏的功效,楼主机器修的太多了,迷糊了

网友:
那就有点不懂了.下回试试

网友:
升级BIOS,解决风扇转速是可以的,但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这也太神奇了吧

网友:
不是不可能这只不过是dell的一个自检。如果你报修dell就会要你照他那样操作一片,之后可以正常显示。由此判断是显卡问题。dell才给你下单。dell d630基本都在保为什么不直接报修。

网友:
事实证明一切,有机会试一 下。

网友:
有可能。上次我报修一个D630时,也是让我按FN加开机键,想是不是这样呀。像硬盘屏蔽磁头一样,屏蔽掉坏的部分,这样即使好了

网友:
真的假的啊,现在成了软件问题了么?

网友:
dell客服给的方法吗?有没有理论依据呢

网友:
这是经验啊,小弟学习了啊。谢谢发帖

网友:
这有点颠覆了我的思考范畴。
  楼主,外接同样也是花的话,不是显卡有问题了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考虑楼主的经验。
       希望能证实一下。

网友:
不可能,我不太相信。硬件跟软件是两码事。

网友:
我也觉得不可能吧!要是虚汗的话,这样是肯定解决不了的

网友:
这样也行?硬件脱焊可以用软件解决  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打死我不信

网友:
我这也有个630,到是没有这种现象,来的时候是不开机

网友:
楼主这方法是哪里搞来的呀,

网友:
没有理论根据,不可思意。还有谁这样操作成巧过。

网友:
太神奇了吗,有机会一定要试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方法是真的,像1420、1330、D630、1318之类的GF8400独显的机器用这个方法确实可以管一段时间,但是最彻底的方法是更换改良过的显卡芯片并且经常除尘。
Fn+POWER键是戴尔的工厂模式(PSA测试),主要检测内存、CPU、硬盘、屏幕……

网友:
难道是bios的问题?前面那些操作假如 Fn进不了的话 就Fn+开机键  刷bios没电池的话用命令行运行,后面加 /FORCEIT 应该也能刷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戴尔工程师测试流程一种,并不能完全修复,早晚还要回来。

网友:
很久以前的老贴子了.照你的方法我没有成功解决过花屏问题,我的RP不行

网友:
这样操作的确可以让一部分机器重新活跃起来包括黑屏的。但是必须要重做或者更换显卡芯片

网友:
呵呵,换ic吧,最近跌价了

网友:
其他机型适用不

网友:
呵呵!没有几人验证过的啊,看来不是什么好办法,那样多麻烦,直接拆机加热还快》

网友(2010-09-03):
硬件问题是软件问题解决不了的

网友:
是不是运气问题,硬件因该是物理上的损坏,用软件也可以搞好!奇闻!

网友:
  9494  、打死也想不明白 。  这也可以么?  你确定么?  等有机器了试一下。

网友:
吹吧,如果空焊能用软件搞的不空焊吗,MOS管烧了用软件修复吗,说的应该是HDD吧

网友(2015-06-12):
这样不太靠谱吧  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容易返修

网友:
醒醒,起来搬砖了,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是单值D630吗? 这个如果是显卡引起的花屏故障?软件应该坚决不了吧

网友:
不敢相信 你说的

网友:
这。。。这。。。真行吗?

网友:
人家都说清楚是软问题花屏。

网友:
楼主牛逼啊 ,这样都可以的吗

网友:
很感谢楼主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法  楼主能否解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
灰屏能用不

网友:
这样行吗?有待验证

网友:
如果是显卡空焊除了BGA,别的什么法子也白费!

网友:
的可以试试

网友:
老爷机了,现在还能修的到吗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这个方法很神奇啊,有机会验证一下!

网友:
想不明白

网友:
不太可能吧这

网友:
非常感兴趣

网友:
这种情况,大家都是干显卡,这样速度又快,还能报价高,客户一看做BGA是高科技啊,爽快的掏钱

网友:
我估计这个可能是用软件来修复或者屏蔽了显卡内部的东西把

网友:
这样都可以吗?
显卡内核开焊能用软件解决吗?

网友:
生活中为了钱愁,坛子中为了分愁,还让不让人活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屏蔽了显卡的部分功能